求助:低功耗模式的问题

楼主(2005-05-17):
求助:低功耗模式的问题
求助:低功耗模式的问题
如果在中断进入低功耗模式,是不是除非复位,否则就无法退出?(中断程序不开总中断)
程序

网友A:
对,只能复位或产生(非)屏蔽中断且相应的中断允许位置1.

网友B:
在中断进入低功耗模式?
进中断前 SR被压堆栈,在中断服务里应该只能改变SR寄存器的值,怎么改变堆栈里的SR的值?
是不是在中断服务里执行完
_BIS_SR(LPM3_bits);
CPU马上停止工作,还是执行RETI 后才停止工作

网友C:
中断程序运行结束会自动进入

网友D:
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,是否RAM和寄存器的值保持不变(未掉电),CPU停止是否PC也未改变
比如说:我在有按键A按下(查询)时候,进入低功耗,在按键B按下(中断)返回活动状态(中断服务里改变堆栈中的SR值)。程序是复位运行,还是接着进入低功耗前的状态运行(RAM和寄存器值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