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msp430的adc12转换的问题

楼主:
我是个新手,刚学用msp430.用其中的adc12进行数据采集。我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其中 ADC12CTL0中的MSC位的使用。当用单通道连续采集模式不使用该位,时钟用4M的MCLK,采集的数据正确。当加上MSC 位时就很不正确了。当用多通道(两通道)连续采集模式不使用MSC位,则不进行采集。使用MSC则数据很不正确。使用的是时钟中断来读取采集结果。调试了好久都不行,故求救大侠。
部分源程序如下:
//ADC12初始化
void ADC12_INITE(void)
{
ADC12CTL0 &= ~ENC;
ADC12CTL0 = ADC12ON + REFON +MSC ;
ADC12CTL1 = SHP + CONSEQ_3+ ADC12SSEL_2; // Use sampling timer
ADC12MCTL0 = INCH_3 + SREF_1 ; //通道3
ADC12MCTL1 = INCH_4 + SREF_1 + EOS; //通道4并为结束
ADC12CTL0 |= ENC; // Conversion ena××ed
P6SEL |= BIT3 +BIT4 ;

// P6.0,1 ADC option select
}

时钟初始化
void TimerA_inite(void)
{
TACTL = TASSEL_2+TACLR;
CCTL0 = CCIE;
CCR0 =400;
TACTL |= MC0;
}
时钟中断:
#pragma vector = 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A0INTER (void)
{
ADC12CTL0 &= ~ENC; //停 AD
value0 = ADC12MEM0; //读数
value1 = ADC12MEM1;
ADC12CTL0|=ENC+ADC12SC; //开始 转换

望帮忙指点。不是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,愿帮助分析。

网友:
我在用IAR编译时也是这儿有问题,我改不 来。很烦恼啊。
不懂啊

网友:
是不是随便停AD读数据不行呢,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。而且又遇到的问题是,我开始用的是ADC12MEM0和1,在采集时总是偶尔出现0,后来用ADC12MEM2和3就不出现了。
ADC12采集的数据有很大的误差,不知各位采集的结果如何?

网友:
采集有很大误差建议你看看你的××CC是否有其他的干扰而影响了,至于之前你采集到的偶尔会出现0,表示还是有一定的干扰,关于你的程序,看是看不出问题的,最好在调试中查询错误。430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请将第一句语句放到后面即可,ENC置位后,有一些设置被限制。
ADC12CTL0 &= ~ENC;

网友:
对不起,前面没有看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