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确认计算机并口工作正常啊?

楼主(2005-05-12):
怎样确认计算机并口工作正常啊?
连接好MSP-FET430P140仿真系统,但就是认不出FET device,不知道是不是并口的问题?
计算机
工作

网友A:
你找个其它使用并口的设备,用一下好不好

网友B:
认不出芯片型号,可能是版本较低。

网友C:
也有可能是你的并口设置不对,在CMOS里面,好像并口有EPP和CPP二种吧!我就在二台机子上遇到过这种情况,要切换到DOS下修改,再重启一次.看看可以不?也有可能是IAR的编译版本太低,这二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啊!

网友D:
引用:
也有可能是你的并口设置不对,在CMOS里面,好像并口有EPP和CPP二种吧!我就在二台机子上遇到过这种情况,要切换到DOS下修改,再重启一次.看看可以不?也有可能是IAR的编译版本太低,这二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啊!

网友E:
断电、断开并口再联上,多试几次可能就对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