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bug 下载出错,急!

楼主:
我使用的单片机是msp4301121A。开发工具采用的是简单的仿真器(目标板自己做的)。用
debug调试时,向单片机写入程序时,提示出错如下:

“ FATAL ERROR
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F012
Session aboard"
而且刚用开发工具时是可以正常写入的,最近几天不用,现在调试时就出现此问题!

网友:
下载前,给单片机放电试试(单片机电源和地短接一下)

网友:
可以测一下芯片电压在下载时是多少,低于2。7V就不正常了

网友:
我的就是2.68V请问有什么问题,谢谢

网友:
引用:

我的就是2.68V请问有什么问题,谢谢
建议你最好使用2.7V以上的电压,因为430的擦除和编程电压有个范围值,建议在2.7V以上,否则可能会出现未知的错误。

网友:
我后来换了,还是不行.有2.8V了

网友:
还是建议先检查电源,看是否稳定,是否有其他原因影响电源在跳变?

网友:
MSP430F149 怎样下载程序到单片机?

MSP430F149 怎样下载程序到单片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