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急急急!!MSPF1232静态电流过大

楼主:
工作到扫尾状态时,突发的想测下电流,吓了好大一跳!天啊!28mA
一直找不到原因.甚至将所有外围电路去掉,最后将片子悬空只保留电源,跑最简单的程序,也有8mA.
从程序配置到硬件连线,查了个遍,身边的人问了个遍,无解!
极度郁闷中!
附带:拿的5个样片一样的现象!!
那位高人能解答该现象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不会吧,把所有引脚断开。只留其本的引脚试试。(VCC,GND,RST)晶体也不要了。

网友:
要设置没用的I/O口,悬空时设成输出,低电平。

网友:
上面说的我全做了,现在我又弄了5片,全一个现象.郁闷啊!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,板上仅仅保存msp430, 供电芯片, 复位电阻和电容, 别的管脚全断开,按上面所设,运行电流5mA,而且多个片子基本一样, 基本可以排除程序的问题, 估计是烧录的问题, 有那个哥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??

网友:
谢谢上面的两位!问题找到了,是因为DC-DC的原因!再次表示感谢!

网友:
请教功耗的问题

我想请问各位大侠,如果所做的产品对功耗没什么要求,为保证430芯片工作一直正常,430的功耗的上限有没有极限。最近发现机器一上电,芯片内部的采样温度有30度左右(对内部温度二极管的采样没有进行常温校准)且工作没多少时间就上升到40度,还请大侠指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