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uart问题

楼主:
我在用149,135做串口通信时发现,串口信息始终发不出去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我的程序如下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InitUart(void);
char data[6]="msp430";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InitUart();
while(1)
{
TXBUF1=0xFF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for (i=0;i<=6;i++)
{
TXBUF1=data[i]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}
}
}
void InitUart(void)
{
UCTL1&=~SWRST;//SWRST复位,USART0允许
UCTL1=0x10;//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,无校验
UBR01=0x03; //以下三行用于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
UBR11=0x00;
UMCTL1=0x4A;//设置小数部分
UTCTL1=0x10;//选取ACLK(32kHz)为时钟源
ME2|=0x20;//USART1发送允许
P3SEL|=0x40;//p3.6选取为串口的输出
P3DIR|=0x40;//p3.6为输出
调试时发现程序停止在第一个循环while((UTCTL1&0x01)==0)处,说明UTCTL1的TXEPT位始终为0,也就是数据始终发不出去,请问是和原因?谢谢

网友:
UCTL1=0x10 这里错了!改成UCTL1=0x11

网友:
引用:

UCTL1=0x10 这里错了!改成UCTL1=0x11
谢谢解答,不过我还有一点疑问,文献中介绍的是应该把SWRST位设置为0呀
也就是UCTL1 &= ~SWRST;TI的参考代码也是这样的,为什么要改为1呢,
难道他们说错了吗

网友:
9600的还是用高频晶振

网友:
我认为把SWRST置位的做法是不对的,SWRST置位肯定是会导致TXEPT置位,这样不会陷入死循环中,但是数据并没有真的发送出去,所以还是没有解决问题:)
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解答

网友:
引用:

我在用149,135做串口通信时发现,串口信息始终发不出去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我的程序如下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InitUart(void);
char data[6]="msp430";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InitUart();
while(1)
{
TXBUF1=0xFF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for (i=0;i<=6;i++)
{
TXBUF1=data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}
}
}
void InitUart(void)
{
UCTL1&=~SWRST;//SWRST复位,USART0允许
UCTL1=0x10;//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,无校验
UBR01=0x03; //以下三行用于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
UBR11=0x00;
UMCTL1=0x4A;//设置小数部分
UTCTL1=0x10;//选取ACLK(32kHz)为时钟源
ME2|=0x20;//USART1发送允许
P3SEL|=0x40;//p3.6选取为串口的输出
P3DIR|=0x40;//p3.6为输出
}
调试时发现程序停止在第一个循环while((UTCTL1&0x01)==0)处,说明UTCTL1的TXEPT位始终为0,也就是数据始终发不出去,请问是和原因?谢谢
你的问题出在对UTCTL1的TXEPT位检测,改成如下试试:
while(1)
{
TXBUF1=0xFF;
for (i=0;i<=6;i++)
{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TXBUF1=data;
}
}

我前面的一个帖子中专门说了这个问题,你查一下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:

你的问题出在对UTCTL1的TXEPT位检测,改成如下试试:
while(1)
{
TXBUF1=0xFF;
for (i=0;i<=6;i++)
{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TXBUF1=data;
}
}

我前面的一个帖子中专门说了这个问题,你查一下参考。
改成你这样的,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:

我在用149,135做串口通信时发现,串口信息始终发不出去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我的程序如下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void InitUart(void);
char data[6]="msp430";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InitUart();
while(1)
{
TXBUF1=0xFF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for (i=0;i<=6;i++)
{
TXBUF1=data;
while((UTCTL1&0x01)==0);
}
}
}
void InitUart(void)
{
UCTL1&=~SWRST;//SWRST复位,USART0允许
UCTL1=0x10;//8位数据位,1位停止位,无校验
UBR01=0x03; //以下三行用于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
UBR11=0x00;
UMCTL1=0x4A;//设置小数部分
UTCTL1=0x10;//选取ACLK(32kHz)为时钟源
ME2|=0x20;//USART1发送允许
P3SEL|=0x40;//p3.6选取为串口的输出
P3DIR|=0x40;//p3.6为输出
}
调试时发现程序停止在第一个循环while((UTCTL1&0x01)==0)处,说明UTCTL1的TXEPT位始终为0,也就是数据始终发不出去,请问是和原因?谢谢
遇到了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,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?如果解决了的话,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方法,不胜感激!
也请各位知道答案的大侠帮帮我!

网友:
我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个!

网友:
引用:

arise:我遇到了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,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?如果解决了的话,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方法,不胜感激!
也请各位知道答案的大侠帮帮我!
我的问题出在时钟源ACLK上,我换成SMCLK就可以了,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ACLK不行
我明明是接有32k的外部晶振的,而且在Timer_a实验时证明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初始化
BIC.B #OFIFG,&IFG1

MOV.B #10H,&UCTL0
MOV.B #00H,&UBR10;

MOV.B #6FH,&UMCTL0; 速率调整
MOV.B #06H,&UBR00; 4.8Kbps
BIC.B #01H,&UCTL0
MOV.B #10H,&UTCTL0;

MOV.B #00H,&URCTL0
BIC.B #URXIFG0,&IFG1
BIS.B #URXIE0,&IE1;
BIS.B #URXE0,&ME1

USART0_SENT MOV #WDTPW+WDTCNTCL,&WDTCTL
MOV.B 0(R5),&TXBUF0
BIS.B #UTXE0,&ME1
USART0_SENT0
BIT.B #TXEPT,UTCTL0
JZ USART0_SENT0
R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