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A、B两个信息段的数据在掉电时候也被保存吗?那样的 ...

楼主(2005-05-18):
只有A、B两个信息段的数据在掉电时候也被保存吗?那样的话空间太少了,还是需要EEPROM阿
空间
数据

网友A:
你要保存多少数据,256Byte还不够啊?一般FX3X以下的片子RAM也只有256Byte啊!

网友B:
相当于一片24C02

网友C:
可以保存到程序flash中!
只要保证你写的程序flash区域和程序区域不冲突就可以了!

网友D:
可是FLASH做存储虽然有它的优点,但是缺点也非常突出,就是对保持的数据做管理时候,相对于E2ROM要麻烦的多,而且2.7V以下就不能操作,也比不上E2ROM,可惜E2ROM的操作周期比FLASH慢。
感觉如果做数据方面的,比较合理的还是E2ROM,最好的是铁电。但是价格就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