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贴片电容的大小么?

楼主(2005-05-18):
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贴片电容的大小么?
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贴片电容的大小么?
电容
贴片

网友A:
有些万用表具有电容测量功能,贴片电容的容量一般都能测,只是测量时手不要接触测试线,否则引入较大的测量误差。

网友B:
用电容表.很方便.

网友C:
怎么方便?我跟本测不到。你怎么测得贴片电阻?说个具体的作法?

网友D:
用电容表,测贴片电容的两边焊脚处就可以了。
你是用什么工具测的啊?你怎样测的呢?测不出来有可能电容是坏的。

网友E:
我用万用表,你怎么测得说个具体做法

网友F:
引用:
我用万用表,你怎么测得说个具体做法
普通万用表必须有电容测量挡,才能测容量。如果没有电容挡的话,对大容量电容(uF)只能用电阻挡判断是否有充放电(根据经验简单判断电容好坏或容量是否有大的变化)。若要比较准确测量电容,最好使用电容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