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变量定义在信息存储器FLASH里?

楼主(2005-05-16):
如何把变量定义在信息存储器FLASH里?
我想在信息存储器里定义一些变量但是没成功
#pragma memory=constseg(INFO)
int b=0x1234;
char c=0x12;
#pragma memory=default
变量的地址还是在内存里,不知道为什么?高手指教!
信息
内存
default
memory
存储器

网友A:
把变量定义在FLASH中,不是很容易弄坏FLASH吗?FLASH的擦写次数只有10万次阿。

网友B:
引用:
我想在信息存储器里定义一些变量但是没成功
#pragma memory=constseg(INFO)
int b=0x1234;
char c=0x12;
#pragma memory=default
变量的地址还是在内存里,不知道为什么?高手指教!
__no_init int b @ 0X1080;
__no_init char c @ 0X1082"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