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会修开关电源吗?

楼主:
我用的是+5V输出的开关电源。不小心短接了输出端。现在开关电源无输出。只能听到吱吱声。查开关管基极负压不足。这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坏了?基极正反馈阻容元件是好的。

网友:
开关变压器不会那么容易坏的,你查一下开关管

网友:
输出短路几秒钟也会烧开关管?

网友:
若开关管电路没有设计限流保护,很容易烧管子的。换开关管试试,多半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:

开关变压器不会那么容易坏的,你查一下开关管
有吱吱声表明初级工作都正常,是次级有短路的地方!

网友:
我次级已经把短路的负载拿掉了。就几个瓷片、一个电解和一个整流管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:

我次级已经把短路的负载拿掉了。就几个瓷片、一个电解和一个整流管而已。
这种有吱吱声的故障,说明电路正反馈正常,有两种可能:一是开关管性能改变,可能存在二次软击穿,造成初级振荡幅度不够。二是高频变压器有匝间短路(高压时击穿)。前者的可能性较大。

网友:
请教一下,什么叫二次软击穿。是不是管子已经击穿了但还能工作?

网友:
是的,管子的ce结击穿电压要达到一定电压(小于VCE参数)时击穿,取下来用万用表打PN结是正常的,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CE结耐压,可以看见VCE达不到使用的峰值参数就击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