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始化端口的问题?

楼主(2005-05-16):
初始化端口的问题?
如果我想写一个函数,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可以初始化不同的串口,但不知该怎么写,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了,小女子不胜感激!!!!!!
不胜感激
小女子

网友A:
用:
void init_IO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switch(channel)
{
case 0:{}break;
case 1:{}break;
}
}

网友B:
说实话,女孩搞电子行业还少见,巾帼英雄!
可以用宏汇编#ifdef........#endif

网友C:
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吧
我想做的函数结构是这样的:
void initport(char port,char dir,char bit)
{}
其中,port是指端口号,dir是方向,bit是要初始化的位,

网友D:
引用:
我想做的函数结构是这样的:
void initport(char port,char dir,char bit)
{}
其中,port是指端口号,dir是方向,bit是要初始化的位,
这种函数编程挺麻烦的,要多重开关语句嵌套。
不明白,这种函数有多少用处呢?难道在系统运行中需要对大多数P口频繁改变吗?尤其是改变方向。如果仅仅是对个别P口进行这种操作,不妨直接设置就完了,也就2~3个语句。有这种必要写一个通用P端口初始化函数吗?有对形参的赋值,也就完成了对指定端口的设置。

网友E:
楼上说的蛮有道理的
但是公司领导非要这样做,说通用性强之类的,真是郁闷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