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 型430单片机它的RAM中保存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 ...

楼主(2005-05-16):
flash 型430单片机它的RAM中保存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?
flash 型430单片机它的RAM中保存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?
FLASH

网友A:
当然会了,

网友B:
RAM不是EEPROM

网友C:
在INFO RAM里就不会丢了

网友D:
怎么把数据随时保存在信息存储区中,如何定义指针?望用几个简单的语句说明!谢谢!来点实例

网友E:
首先要设置FLASH控制寄存器,然后现写:
FCTL1 = FWKEY + WRT;
FCTL3 = FWKEY;
*Flash_ptr++ = value;
FCTL1 = FWKEY;
FCTL3 = FWKEY + LOCK;
定义指针如下:
char *Flash_ptr;

网友F:
RAM区掉电就丢了,你可以配合掉电检测,然后把要存的数存入FLASH或EEPROM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