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vector

楼主:
编译程序时
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
interrupt [UART1RX_VECTOR] void uart1_rx(void)
为什么总是提示Warning[50]: Unknown #pragma identifier: 'vector'
是不是没有在头文件中定义,如果是,那么vector包含在那个头文件中?
vector到底是什么啊.
谢谢!

网友:
是中断向量地址吧!
好象您的中断定义有点问题,下面供参考!
#pragma vector=WDT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(void)

网友:
我的这个在interrupt 前加上_就有错
Warning[14]: Type specifier missing; assumed "int"
Error[44]: ';' expected
全是第二句中断的错误,去掉_以后就正确了
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是版本问题

网友:
我看有的c语言是在头文件中加有vector这个文件
但用workbench上却提示没有这个文件

网友:
如果第二句去掉就没有问题,那您的 IAR编译器版本是2.0以下的版本。中断定义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是阿 我的版本是1.26的
那一开始的那个关于vector的Warning始终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版本是1.26的,“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 ”这句取掉就不会有Warning了。

网友:
现在好了 谢谢
是不是低版本的不支持扩展关键字?

网友:
高低版本中断向量定义不同。

网友:
我叶遇到这问题,大侠们说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