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F169DCO的问题

楼主(2005-05-18):
关于msp430F169DCO的问题
我想请教一下,430F169内的DCO震荡的最大能跑到多大?如果P2.5接电阻应接多大?如果P2.5了接电阻还可以用做一般的I/O吗?
电阻

网友A:
对不起!刚才有事延误回复!
Rosc的电阻大小关键看具体情况定;如果选择功能口Rosc,则就不能作为I/O用。

网友B:
DCO产生的频率不稳定,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受到影响,如果只是测试还可以,工程应用就不推荐。

网友C:
谢谢咯,我再看看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