斑竹帮忙“又是晶振的问题”

楼主(2005-05-19):
斑竹帮忙“又是晶振的问题”
我用的是F135,XT2上接的是8M的晶振,我只用了下面这个程序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//FLL_CTL0 =XCAP14PF;
TBCTL=TBSSEL0+TBCLR;
TBCCR0=131-1;
//TBCL0=131-1;
TBCCTL1=OUTMOD_7;
TBCCR1=26;
//TBCL1=26;
TBCCTL2=OUTMOD_7;
TBCCR2=26;
//TBCL2=26;
P4DIR=0x03;
P4SEL=0x03;
TBCTL|=MC0;
for(;;)
{
_BIS_SR(LPM3_bits);
_NOP();
}
}
为什么什么输出效果都没有?
晶振
include
程序

网友A:
有没有接负载电容(15P--22P)?程序上也要做设置啊!

网友B:
加入以下的代码!!!否则不行。
BCSCTL1 &= ~XT2OFF;
do
{
IFG1 &= ~OFIFG; // Clear OSCFault flag
for (i = 0xFF; i > 0; i--);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}

网友C:
是4.0和4.1之间接电容吗?

网友D:
那一段程序又应该加在哪儿呢?

网友E:
都改了,可还是不行,电容到底应该选多大的呢,还是...

网友F:
为什么软件仿真就是对的,用芯片就是不对?难道是我们的片子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