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请教MSP430F149的基准电压

楼主(2005-02-23):
【原创】请教MSP430F149的基准电压
请问MSP430F149的基准电压精度如何?温度系数是多少?可以输出多大的电流?
在书上看到可以输出1.5V和2.5V的电压基准,在设计中想选用,但是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,书里又查不到!mcu6894@163.com
原创
如何

网友A:
数据手册上有这些参数,基准电压精度+-0.04%,温度系数+-100ppm/C,输出最大的电流1mA

网友B:
我测量过80片的参考电压,在2.46至2.54伏之间

网友C(2005-05-19):
这么说它的精度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了

网友D:
每个芯片的基准电压会有一些差异,但还是比较稳定的。
基准耗电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