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原因会导致430外晶振失效呢(电路方面的)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晶体离CPU 过远,PCB板受潮,或脏污

网友:
遇到奸商,别看晶振是小东西,伪劣的不少。

网友:
我刚做的板子,晶振起振不正常,郁闷阿!FW427的晶振是不是很难起振阿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从以前遇到的问题总结,晶体不起振主要是晶体的原因,有些质量是很不好。另外,您采用外部加15P~22P的电容,并将晶体外壳接地后,试试情况怎么样?

网友:
新版本来预计调试2周时间,现在卡在开始阶段。不知道斑竹有什么建议?重新作板?但我先要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?

网友:
引用:

新版本来预计调试2周时间,现在卡在开始阶段。不知道斑竹有什么建议?重新作板?但我先要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?
换块430芯片!

网友:
试过了,没用。估计是我的PCB板没有布好,不能满足FW427的驱动能力。不过再改版心理还是没有谱阿,这当中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。

网友:
加电容了么?

网友:
外部没加,用的内部匹配。试过外部并联,效果不明显。有哪位大侠愿意把布的比较成功的PCB板给我一份,我作参考,学习学习!

网友:
晶振一般是很容易起振的,多数是由于布线或晶振本身的原因,尤其后者居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