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晶振两端的电压

楼主:
请教各位,正常情况下XTIN,XTOUT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。

网友:
我用FW427侧过,正常的一端为0一端为0.5V。但是我焊的板子很多都是0.5V和1.0V,起振不正常的多。不知道有没有明白人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我测量过应该对地电压是1.5v和2.1V左右,当然,这跟Vcc电压也有关系。

网友:
我现在两端的电压(带着晶振)都是0.74V左右,问题在哪?

网友:
配不同的电容试试

网友:
试过了没有变化

网友:
引用:

我测量过应该对地电压是1.5v和2.1V左右,当然,这跟Vcc电压也有关系。
测量这个有意义吗!???

与万用表也有关系!

测量晶体起震与否!最好用示波器看mclk 输出io(要设置),同使用频率极测量精度!

网友:
您说的是没错!只是直接测量比较简单,简单判断。

网友:
我的32768Hz正常工作。
Unite1:一端AC 30,DC 0V;一端DC 430mV,AC40mV(用的示波器)
Unite2:一端AC 40,DC 0V;一端DC 330mV,AC60mV(用的示波器)

网友:
晶振的电压值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!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“定义”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