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PWM的问题!

楼主:
我想用timerB输出pwm的信号,p4.0和p4.1我在xin 与xout之间接了8M晶振,但当我用ACLK时,TBR不计数啊,但改成SMCLK时,TBR有变化,计数在.但是输出信号用示波器看不到啊!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请那位大侠指点!急!

网友:
您在XIN和XOUT上连接高频晶体,一定要加负载电容(大约是12P-22P都可以)的,而且在软体上要设置开启高频晶体,否则,是不会起振当然没有反应;而这时,MCKL=SMCLK=DCOCLK;至于您说的PWM输出没有变化,是否您将TB0、TB1设置成功能口啊?

网友:
我外面加了二个并联的33p的电容啊!那软件怎么设置开启高频晶振啊!我用的就是用TB0,TB1,输出pwm.但现在我 的TB1也就是p4.1连普通的io口都输出不了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“二个并联的33p的电容”是不是太大了?你把初始化程序贴出来,看看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!请那位帮忙看看!

#include "msp430x16x.h"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
//FLL_CTL0 =XCAP14PF;
//TBCTL=TBSSEL0+TBCLR;
TBCTL=0x84;
TBCCR0=131-1; //T=4S;
//TBCL0=131-1;
//TBCCTL1=OUTMOD_7;
TBCCTL1=0xe0;
TBCCR1=26; //占空比=20%;
//TBCL1=26;
//TBCCTL2=OUTMOD_7;
TBCCTL2=0xe0;
TBCCR2=26;
//TBCL2=26;
P4DIR=0x03;
P4SEL=0x03;
//TBCTL|=MC0;
TBCTL=0x10;
/*for(;;)
{
_BIS_SR(LPM3_bits);
_NOP();
}*/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