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JTAG下载遇到问题:-(

楼主:
我在使用msp430F149的JTAG模块下载时,一开始还能下载运行,试了有两三天,突然一天不能下载了,后来就再也不能下了,软件提示不能发现目标。然后又贴了一块板子,结果这块好了半天就又出现和前面一样的现象。很是郁闷
量了下载口各个引脚的电压值都是对的。就是当初走线的时候线比较长,会是这个原因吗?有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么?有哪位高人知道怎么回事吗?提供一些可能的原因啊。拜托拜托

网友:
把ew430重装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试了,没有用啊

网友:
复位脚是如何处理的?

网友:
通过TPS7333芯片上电复位啊

网友:
会是单片机坏了吗?可是原来下到板子上的程序还能运行啊,就是不能再下载了,why???

网友:
找你的说法你是程序还在芯片里,且还能正常运行?不会是调试口坏了吧?你要具体查看查看了。

网友:
都查了,下载口电压值是对的, 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很是郁闷

网友:
应该是单片机没有正常复位,你再复位初始化时用一个I/O驱动一个蜂鸣器,
听一听有没有声音就知道是不是复位不可靠了。如果是复位不可靠的话,你可以通过多次插拔仿真器电源或多复位电容放电后在试一试,如果还不好使,修改复位电路!

网友:
楼上发的的是什么?

网友:
可是现在都不能下载,怎么驱动蜂鸣器啊

网友:
可能是复位芯片tps7333引起的原因,将复位芯片拉掉试试。建议大家在下载和调试程序时,最好不要带复位芯片。

网友:
查一查JTAG的电源脚在下载程序时是否有突然变小,然后又马上恢复正常的情况,如果有表示芯片有问题了, 如果一直正常就把复位脚换成最简单的电容电阻复位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