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测波形

楼主:
请教各位,用单片机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波形(峰峰值12V,50KHZ)。然后可以在屏幕输出大概的波形图。

网友:
楼主想要做示波器?可以参考下魏坤那个开源示波器搞一下

网友:
必须用高速采样的AD,前级用运放和电阻分压将输入电压变换到合适的幅值即可。

网友:
确定电压倒还好说,主要是确定频率不知道怎么实现啊。

网友:
测定频率可以根据电压过零点的间隔时间计算得出。

网友:
AD检测。描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