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【求助】前置放大电路的设计?
langzileo
langzileo

网友A(2005-06-02):
【求助】前置放大电路的设计?
AD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,由于高增益下AD不准,所以要在输入前加信号放大。大概10倍。
怎么设计?谁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?谢了先!
设计
热电偶

网友B:
你去21ic上搜集lm324放大器的用法,你就知道你的硬件电路该怎么办了?

网友C:
引用:
AD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,由于高增益下AD不准,所以要在输入前加信号放大。大概10倍。
怎么设计?谁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?谢了先!
我觉得,要解决高灵敏度信号放大时高增益带来的高偏置的问题,首先要选择好的运放,然后合理分档,也就是选择合适的增益配制(比如采用PGA),最后进行补偿。

网友D:
卖芯片的有应用设计,ADI,TI肯定都有,

网友E:
看下模电的东东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