存储单元――急啊!!!!!!!!!!!!

楼主:
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有哪些存储器用于数据备份的,
我现在要采集数据,需要保存一年,推荐一下,谢谢!!!!!!

网友:
保存数据量有多大?

网友:
1年,估计要256K

网友:
可以用EEPROM啊。

网友:
内部的已经用了,何况它太小了,不够大,还有别的吗,推荐一下,最好自身有电源的

网友:
用外部EEPROM

网友:
其实还是外部的E2ROM比较好,因为430内部的FLASH,一是空间有限,而是FLASH的操作不方便,特别是对于数据经常察写,修改的。麻烦,而且电压要求也比较高,要2.7V
外部的E2ROM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例如I2C总线的24CXX系列就比较适合,因为都是2线的模式,升级很方便,可以单元察除,修改,供电要求比较低,唯一不好的一个就是写周期没有FLASH快。

网友:
用两片ATMEL的AT24C1024,每片128KB。两片就够了。

网友:
前两年用过一种自带电池的RAM,DIP封装,有1厘米厚,其内部就是普通RAM+锂电池+保护电路,使用起来像普通的RAM.读写速度也和普通的RAM一样,比EEPROM快多了。价格贵些。

另外,采用铁电晶体存储器也是不错的办法。

网友:
我推荐使用mm36sb010,128kbytes,价格12元左右,2/3线制接法.很不错的,掉电保持数据.

网友:
我用铁电,觉得不错。

网友:
铁电太贵了点把
除非不考虑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