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13X系列信息区读写的问题?

楼主(2005-05-31):
F13X系列信息区读写的问题?
我在用F135的信息区(1000~10FF)保存系统参数时,按照魏小龙书上去做,
发现几个问题:
1)用例程可以解锁FALSH,并写入测试数据,并执行正常的加锁指令后,
用JTAG再次下载程序代码后,在程序的再次运行前,发现FALSH信息区,
已经被擦除为FF了(用C-SPY的MEMORY功能直接观察FLASH区)!
为什么?
2)在读取FLASH信息区的变量时,可以按照常规变量读取,
如:
Myvar = (char *)1080;
还是要先对FALSH进行
必要的开锁指令后,才能读取??
3)对信息区读写都建议提前关闭所有中断,
而我要实现的代码,需要在中断函数中去读写FLASH,不知是否有冲突???
请斑竹明示?????
信息
程序

网友A:
1.信息存储器,可以选择察除和不察除,如果你选择了不察除,还是被察除了,那就是你的IAR软件有问题了
2.读取FLASH象读取RAM一样,不用开锁,写入的时候才要这么操作
3.读取没有关系

网友B:
多谢 BC007 另外???
BC007:
非常感谢你的经验,
1. 如何选择不擦除??
2. 如何定义一个地址在flash区的数组,用C语言定义?

网友C:
thanks a lot! very much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