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中断问题

楼主(2005-06-01):
【求助】关于中断问题
一开始我用的是1点多的版本中断是
interrupt[UART1RX_VECTOR] void usart1_rx (void) 可以调用中断
后来换了高版本的 中断是
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(void)
编译也可以通过 就是不能调用中断了
程序的其他部分都没变 请问为什么呢 谢谢
void
其他
程序

网友A:
你是由中断源触发了中断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,还是用其它程序调用中断服务程序?
中断服务程序是不能用其它程序调用。

网友B:
引用:
一开始我用的是1点多的版本中断是
interrupt[UART1RX_VECTOR] void usart1_rx (void) 可以调用中断
后来换了高版本的 中断是
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(void)
编译也可以通过 就是不能调用中断了
程序的其他部分都没变 请问为什么呢 谢谢
问题解决没?

网友C:
还是没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
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用它发送数据引发中断

网友D:
还有就是新版本里头文件部分那里有个output 里面有个**.r43 那是什么东西

网友E:
编译产生的目标模块文件.

网友F:
用TI的例程,串口通讯的接收中断没有问题的,百发百中。检查你的硬件,包括PC、通讯线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