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这是一个应该出现的问题吗?

楼主:
在对f1132的p1.0,p1.1进行中断处理时发现!
(p1.0 和 p1.1的中断是互锁的,既: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io中断)
即使不允许p1.0中断(P1IE = BIT1;),p1IFG.0 也会变成1,这样就给中断处理程序带来了识别的困难!
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!!!
我再找其他的原因!

网友:
我记得,如果选择沿有效的话,不管中断是否允许,只要有跳变,中断标志就会置1

网友:
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!"(p1.0 和 p1.1的中断是互锁的,既: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io中断)"?
你说两个中断是完全可以同时开的呀!干吗要关掉一个中断允许?

网友:
那对于其余的端口也有这种情况吗

网友:
引用:

我记得,如果选择沿有效的话,不管中断是否允许,只要有跳变,中断标志就会置1
通过实验已经证实:
1. 不管你对 PxIE 和 PxIES(x= 1 or 2)进行操作与否,即不论是上升,还是下降,只要有符合PxIE内容得跳变,中断标志就会置1。
2.可以用这样的语句解决:((P1IFG & BITx) &&(P1IE & BITx))

网友:
引用:

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!"(p1.0 和 p1.1的中断是互锁的,既: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io中断)"?
你说两个中断是完全可以同时开的呀!干吗要关掉一个中断允许?
处理一些特殊的应用!要不是着我也发现不了啊!
费了我3个小时,一直没想到时430结构的问题!这点不太合理,但注意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:

通过实验已经证实:
1. 不管你对 PxIE 和 PxIES(x= 1 or 2)进行操作与否,即不论是上升,还是下降,只要有符合PxIE内容得跳变,中断标志就会置1。
2.可以用这样的语句解决:((P1IFG & BITx) &&(P1IE & BITx))
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只需要P1IFG & BITx就可以了,因为你事先知道哪个口会产生中断的

网友:
PxIFG.0~PxIFG.7(x=1、2)的状态与中断是否被响应是两回事,这不是什么问题!

网友:
引用:

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只需要P1IFG & BITx就可以了,因为你事先知道哪个口会产生中断的
我的中断是互锁的,如p1.0允许时,p1.1不允许;p1.1允许时,p1.0不允许;

单纯判断标志位是不够的!

网友:
引用:

我的中断是互锁的,如p1.0允许时,p1.1不允许;p1.1允许时,p1.0不允许;

单纯判断标志位是不够的!

不会吧,你的是不是坏了啊
我也是两个都可以中断的
也是P1口的
没有这种现象啊

网友:
引用:

不会吧,你的是不是坏了啊
我也是两个都可以中断的
也是P1口的
没有这种现象啊
互索运用!你理解错了!看来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