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不工作是为什么呢?急!!!

楼主:
各位大虾帮帮小妹,我接得XT2上8M晶振,XT1没接。。。板子就是这么制的,没办法,晶振是工作的,MCLK有输出,但是用UART,TX就没有输出了,用串口调试工具收不到东西,用示波器量也没有信号;
有可能使什么问题呢?
UART0初始化的程序:

unsigned int i;
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BCSCTL1 &=~ XT2OFF;

do
IFG1 &= ~OFIFG; // Clear OSCFault flag
for (i = 0xFF; i > 0; i--); // Time for flag to set
}
while ((IFG1 & OFIFG) != 0);
BCSCTL2 |= SELM1+SELS; // MCLK = SMCLK = XT2
UCTL0 = CHAR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0 = SSEL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45; // 8MHz 115200
UBR10 = 0x00; // 8MHz 115200
UMCTL0 = 0x00; // 8MHz 115200 modulation
ME1 |= UTXE0 + URXE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IE1 |= URXIE0; // Ena××e USART0 RX interrupt
P3SEL |= 0x30; // P3.4,5 = USART0 TXD/RXD
P3DIR |= 0x10; // P3.4 output direction
_EINT(); // Ena××e interrupts

网友:
给你一段我的初始化
P3SEL |= 0xc0; // P3.6,7 = USART1 TXD/RXD
P3DIR |= 0x40;
ME2 |= UTXE1 + URXE1; // Ena××e USART1 TXD/RXD
UCTL1 |= CHAR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1 |= SSEL0+SSEL1; // UCLK = SMCLK
UBR01 = 0x41; // 8M/9600 - 833.33
UBR11 = 0x03; //
UMCTL1 = 0x92; // Modulation
UCTL1 &= 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IE2 |= URXIE1 + UTXIE1; // Ena××e USART1 RX/TX interrupt

网友:
晕!!!!!!!!!你XT1没有接,UCLK却选ACLK那能行吗????????
把你的程序UCTL0=SSEL0改为UCTL0=SSEL0+SSEL1就OK 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波特率的时钟源没有设置好啊?
UTCTL0 = SSEL1; // UCLK = SMCLK = XT2CLK =8M
用子系统时钟好一点吧
为什么要用辅助时钟呢?

网友:
关于UCTL里的SWRST控制位

书上写设置串口前先SWRST置1,但是我看示例程序里没管这个事儿,到底是什么顺序呢,还有中断的设定,说是放在最后,这里的中断设定指得什么呢

网友:
引用:

晕!!!!!!!!!你XT1没有接,UCLK却选ACLK那能行吗????????
把你的程序UCTL0=SSEL0改为UCTL0=SSEL0+SSEL1就OK 了
kiss~楼上两位大虾指点了一下,已经看出来了:)
我是踩鸟,赶鸭子上架乱写的...
没办法,项目催得紧:)
努力努力~~~

网友:
改过来了,刚去示波器上看了一下
波形很不错,kiss all
毕设做完了一定来发精华贴~

网友:
包括我吗??

网友:
呵呵,KISS就免了吧!!!!!!!
互相学习吗!!!!!!!!

网友:
对了你是哪个学校的啊(可以不回答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