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05-06-06):
求助!
430可以嵌套中断吗?
比如我在按键P1.0口的中断程序中对A/D采样,且采样值要通过A/D中断读取。(我在书上看到当进入中断后GIE自动清零,那就是说在P1.0口执行中断程序时GIE=0了,即A/D中断也被屏蔽了对吗?但是这时如果我在把GIE=1能执行A/D采样吗?)
按键
程序

网友A:
430好像是默认关闭中断嵌套的吧!
要使用的话,应该在中断子程序中开总中断吧!

网友B:
可以,没问题

网友C:
谢谢!只是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总中断,对吧?并且应该要求中断优先级高于原中断源吧?

网友D:
后来的中断不管优先级是高是低,只要开总中断了,都会执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