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WM和模拟串口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各位大虾,,,我用MSP430F1111用硬件在P1.1产生38.4K的方波,可否在P2.2口硬件模拟串口发送数据,波特率为600BPS,如果可以,大致怎么做???
谢谢!!!!!!!!!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回答????

网友:
引用:

请教各位大虾,,,我用MSP430F1111用硬件在P1.1产生38.4K的方波,可否在P2.2口硬件模拟串口发送数据,波特率为600BPS,如果可以,大致怎么做???
谢谢!!!!!!!!!
你是想用38.4K做红外通讯的发送调制吧?如果是,我是用USARTx的TXD端和38.4K输出端接在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入,用TXD端做门控,波特率由USARTx产生。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出接红外发射管,从而实现红外通讯的38.4K载波调制发送。

网友:
引用:

你是想用38.4K做红外通讯的发送调制吧?如果是,我是用USARTx的TXD端和38.4K输出端接在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入,用TXD端做门控,波特率由USARTx产生。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出接红外发射管,从而实现红外通讯的38.4K载波调制发送。

是用38K做红外通信的发送调制的,但是MSP430F1111没有USART模块,目前是用软件模拟的串口

网友:
MSP430F1111只有1个Timer_A,你已经用做PWM,做38KHz的振荡器用了。600bps的波特率发生器怎么做?好象没戏。换一款带USART模块的吧,如F12x系列。

网友:
引用:

MSP430F1111只有1个Timer_A,你已经用做PWM,做38KHz的振荡器用了。600bps的波特率发生器怎么做?好象没戏。换一款带USART模块的吧,如F12x系列。
谢楼上两位回复,目前我的600bps是用中断方式做的,但是输出是293HZ到295HZ的频率感觉不稳定的方波(特别是比起硬件产生的38KPWM不稳定),所以看有没有能再硬件产生一个。

网友:
我看还是还个带UART口的芯片吧!!!那样方便多了啊

网友:
:(,不能用带UART口的
不过数据是可以发送了、、谢谢楼上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