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NFO FLASH的使用

楼主:
版主:我用f149片子,资料上说它有256个字节的INFO FLASH,那么我是否可以拿来保存一些保存数据,当再次上电时我能读出这些数据呢?请问在IAR WORKBENCH里怎么定义呢?谢谢!

网友:
you can use a assem××y lanuage, the examples is as belows:
ORG 01000H
DB "MSP430 INFORMATION FLASH TESTIN"
DB "COMPLIER"
DB __DATE__
DB __TIME__
END
adding the file to your project , after compiling and linking,and then download into information flash with application code together.

网友:
那么请问C语言有什么定义的方法,还是用写FLASH功能?

网友:
引用:

版主:我用f149片子,资料上说它有256个字节的INFO FLASH,那么我是否可以拿来保存一些保存数据,当再次上电时我能读出这些数据呢?请问在IAR WORKBENCH里怎么定义呢?谢谢!
不需要呀!你只要直接对0X1000到0X10FF地址中的FLASH进行操作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For factory parameters use that method mentioned just. Only using flash routine to handle flash area while access random data.
In C language presents as follows:
const unsigned char[] @ 0x1000={"1234566"};
Because it never is invoked, and will be igored by compiler. maybe this is a bug of compiler.

网友:
AQ430下怎么不行呢?

网友:
不管是AQ430还是IAR EW430都可以对FLAHS区进行操作,包括INFO 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