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烧程序

楼主(2005-04-15):
JTAG烧程序
小弟刚刚开始接触MSP430,请问斑主MSP-FET430P140可否对MSP430F149通过JTAG口直接烧程序进去,谢谢。
程序

网友A:
你从哪里买的仿真器????

网友B:
引用:
小弟刚刚开始接触MSP430,请问斑主MSP-FET430P140可否对MSP430F149通过JTAG口直接烧程序进去,谢谢。
可以的,在AQ430中,如果程序没有问题,MAKE或REBUILD ALL后会自动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

网友C:
可以,F169,F159也可以。

网友D(2005-06-09):
引用:
可以的,在AQ430中,如果程序没有问题,MAKE或REBUILD ALL后会自动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
调试时程序下载到FLASH中,是不是真的就到FLASH里面了,因为一般JTAG调试都是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进行调试的,而430JTAG调试时是真正下载到MSP430芯片中吗?这样每次装入时都自动擦写FLASH一次?

网友E:
引用:
调试时程序下载到FLASH中,是不是真的就到FLASH里面了,因为一般JTAG调试都是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进行调试的,而430JTAG调试时是真正下载到MSP430芯片中吗?这样每次装入时都自动擦写FLASH一次?
没错,430JTAG调试时将程序真正下载到MSP430芯片中了,每次装入时都自动擦写FLASH一次,默认是全部擦除,可以选择只擦除主程序区保留信息FLASH,或者是二者都擦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