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哪有比较准确的MSP430的C语言延时程序?

楼主(2005-06-06):
【求助】哪有比较准确的MSP430的C语言延时程序?
本人做DS18B20一线制协议,总是控制不好时序,请教各位用C语言编出的程序实现20US~40US延时的源码,请共享一下,谢谢!
用C语言编码如何计算延时时间?
谢谢!
延时
计算
C语言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别人写的程序还要还要取决于系统时钟。您可以自己写一个程序,用软件仿真测试执行的机器周期,再按系统时钟,就可以准确的知道您写的延时程序执行的时间了。

网友B:
for(i=0;i<1;i++)
是20个时钟周期,每加1就是加9个时钟周期

网友C:
软件延时受中断影响,不可能精确

网友D:
1时钟周期是不是125ns?

网友E:
那要看你的主时钟和晶振了,才能确定时钟周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