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过TRF6900 的大虾请进。

楼主:
TRF6900里的learn 和hold 模式,怎么用啊,有什么区别,我看了英文的PDF,这一段一点都看不懂。

网友:
谁有这方面的程序或资料啊,提供一下啊

网友:
我正在使用TRF6901, 同样有LEARN/HOLD引脚. 就我所知:

当发生器传送有效数据(DATA)之前都会先发送一段训练码(TRAINING SEQUENCE).

LEARN: 学习/侦测"训练码"的信号强度水平, 然后打到HOLD.
HOLD : 保持"训练码"的信号强度水平,作参考值. 然后就可以接收,
例如: 接收信号>参考值 = 收到"1"; 接收信号>参考值 = 收到"0".

其实, 我在发射器的那边也遇到困难, 只好再贴上来..........

网友:
我想问你一个问题,
1。如果我6900发射频率为915M, 那么其它的接收6900的接收频率是不是也一定要设置为915M呢?
2.接收是不是要用USART0之类的串口接收,还是用普通IO口也可以。(是不是TRF6900接收到一个自己就会自动进入单片机的接收中断)

网友:
引用:

我想问一个问题,
1。如果我6900发射频率为915M, 那么其它的接收6900的接收频率是不是也一定要设置为915M呢?
2.接收是不是要用USART0之类的串口接收,还是用普通IO口也可以。(是不是TRF6900接收到一个自己就会自动进入单片机的接收中断)
1、无线收发的载波中心频率必须一致。无论收发两端使用什么模块。除此之外,收发双方使用的调制解调模式也必须一样。
2、TRF6900我没用过,但通常这类模块输出都是与MCU的USART口连接,MCU通过USART接收中断接收数据。

网友:
其实, 我现在还未能成功用上TRF6901, (问题可能是我的200MHZ示波器不够快或是控制出了问题)。所以我只可以就FSK的情况下,回答〈问提1〉。

I。 接收器的接受频率一定要对应发射器发射频率,
II。 在TRF6901的应用中,比如发射是915.00MHZ,那接收器就要设为(915 - 10.7MHZ),
III。中频滤波器就回吧接收值(模拟)放大,当LEARN模式完结后,有了判断/参考电平,
IV。打到HOLD模式,TRF6901会判断收到的是1/0。

网友:
(915 - 10.7MHZ),

10.7MHZ是什么意思啊,在哪里设置的

网友:
你看看"TRF6900" 的规格书最后几页的原理图,

看到有两个滤波器: BPF1, BPF2. 它们的中心频率都在10.7MHZ.

就是说接收器的VCO频率要比发射频率底10.7MHZ, 用混频原理产生中频(I.F.)

注: f1 X f2 --> (f1 + f2) & (f1 - f2)

网友:
我也在想用TRF06901和F149,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电路板,自己做周期太长,请问有没有已经做好的?

网友:
我想问,TRF6900在休眠状态下,接收到数据的时候,会不会自动唤醒,而且收到数据后,会不会给单片机一个中断信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