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如何解决频繁上下电引起的单片机死机的问题

楼主(2005-06-13):
求助:如何解决频繁上下电引起的单片机死机的问题
如何解决频繁上下电引起的单片机死机的问题
如何

网友A:
上电的时候,复位电路是不是正常。

网友B:
有时上电不能正常复位,做产品时不想用复位键

网友C:
MSP430F4XXX系列及F15X,F16X,F1X2X也带Brown-Out模块

网友D:
现在我们有理光的复位片,还可以.同级别的有没有非日货?

网友E:
可以用SPIEX 的SP809,复位电压是可以选择的,电流也很小。典型值好象是1uA。

网友F:
引用:
MSP430F4XXX系列及F15X,F16X,F1X2X也带Brown-Out模块
F1121A我在批量用,没有Brown-out模块,正在等待F2121A中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