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教关于连接出的问题

楼主:
我是新手,向各位大侠请教:
我写了些430C程序,用的是MSP4301121A,编译器是IAR,版本比较老,编译到是通过的,可连接就出错,信息是:
Making target Debug...
430实验类.c
Linking...
Error[e46]: Undefined external "?CL430_1_26_L08" referred in 430实验类 ( E:\430乱用\Debug\Obj\430实验类.r43 )

Total number of errors: 1
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0

我的连接设置就在INCLUDE 选了MSP4301121A,其他没什么。

谢谢各位能够指导!

网友:
XCL和DDF文件设置好了吗?

网友:
都设置好了啊!XCL是用的MSP430F1121A,DDF 为msp430F1121.ddf
对啊?

网友:
你不是C语言写的程序吗,XCL文件要用MSP430F1121C。XCL,不是MSP430F1121A。D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