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怎么采集脉冲信号?

楼主:
我用的是MSP430F1121,比如通过P2.5口采集10KHZ脉冲,怎么实现。用P口中断唤醒主程序的话,主要是计数部分我不太明白。谁给个程序?

以前都做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入,脉冲的没做过

网友:
谁有计时脉冲计数的程序?

网友:
如果是10KHZ的脉冲,好像不行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行?

网友:
我的系统是采用以下思路的:例如
TB0,作为触发中断,监视电平的跳变
发生跳变后,启动TB1,进行计时。
经过脉冲的有效时长后(TB1中断),如果TB0没有跳变,就认为有效。
但是1秒=TB的32768次周期,1个周期就是0.03ms,
10Khz的脉冲,如果占空比是1:1的话,1个高电平时间0.05ms。
连2个TB的计数周期都没有,有可能出现误差的。
我高脉冲计数都快搞疯了。如果你有更加好的方法,请赐教。

网友:
换用高频晶振时钟源啊!

网友:
换个8M的晶振,那样就能达到了

网友:
可是只有一个Timer_A啊!所以要结合P口中断。具体怎么做呢?

网友:
引用:

换用高频晶振时钟源啊!
对!我一直都没有想到这个,谢谢!

网友:
计时采用Timer_A的CCR0和CCR1,continue模式。可以么?

网友:
引用:

计时采用Timer_A的CCR0和CCR1,continue模式。可以么?
可以这样做。

网友:
我在做,精度要求千分之一,行么?
我用8MB晶振

网友:
换晶振的话,功耗不是提高了

网友:
8MB的话,功耗是有点高,3mA有点难。毕竟还有DA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