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安装问题

楼主(2005-06-21):
IAR安装问题
为什么我的IAR FET-R444安装时,总是出现"FET-R444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"的提示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请哪位高手赐教!
安装
问题
应用程序

网友A:
哪来的软件?

网友B:
好象我只见过421、424,目前没见过444,WIN32是你系统的应用程序,看来该软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,请更换其他软件试试。

网友C:
我得还没下完呢
下完后看看
楼主坎坷那你的那个文件有多大?

网友D:
应该是看看
打错字儿了,不好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