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【讨论】关于用149做交流电流0-5mA得采样电路问题

楼主:
互感器输出为交流0-5mA,用149采样确定电流值!!!!
请高手指点!!!!

网友:
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先用电阻取样,变成0-2.5V的电压,再用MSP430的ADC12交流采样,换算成电流。

网友:
那负电压怎么办呢????

网友:
用运放提上来

网友:
那运放选用什么芯片,使用什么样得供电电压啊?????
我只有+3V得供电电压!!!!
你认为可以吗?那样虽然把负电压削掉了,但是波形会不会很失真

网友:
你可以用AD623试试,

网友:
149有AD我再用别得AD是否浪费了点啊

网友:
用全波/桥式整流获得脉动直流信号,再用运放进行补偿放大,使得输入交流信号的有效值或平均值(取决于你需要测量什么)与输出直流信号等值,然后进行A/D转换。

网友:
我得输入信号是交流0-5mA得啊??怎么整流啊???用电阻得到电压后再整流吗?

网友:
引用:

我得输入信号是交流0-5mA得啊??怎么整流啊???用电阻得到电压后再整流吗?
对,用电阻。不过电阻值要考虑与互感器的输出阻抗比配。

网友:
如果不匹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???
是不是波形失真比较严重啊

网友:
如果采用普通办法进行整流,而你的信号精度要求又比较高,那么低电平时的死区怎么办?

网友:
阻抗不匹配,波形不会失真,但互感器的负载能力受影响,主要表现为输出幅度达不到要求,精度降低。

网友:
引用:

如果采用普通办法进行整流,而你的信号精度要求又比较高,那么低电平时的死区怎么办?
可以考虑叠加直流偏置解决,类似于检波。

网友:
^_^,兄弟好啊!!!!你是做什么的啊!!!
懂的很多啊!!!

网友:
先用电阻取样,变成-1.25-1.25V的电压,用运放将电压提高1.25V,再用MSP430的ADC12交流采样,换算成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:

先用电阻取样,变成-1.25-1.25V的电压,用运放将电压提高1.25V,再用MSP430的ADC12交流采样,换算成电流。
那么负电压怎么办啊????用什么运放啊???324可以吗??但我只能用单电源供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