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SP430f417用JTAG仿真器烧录芯片,怎么样加密?

楼主(2005-06-20):
请教MSP430f417用JTAG仿真器烧录芯片,怎么样加密?
仿真器
怎么样

网友A:
加密要用PRGS

网友B:
PRGS 要多少钱?××R 的JTAG是可以加密的?430为什么不做?

网友C:
目前的并口JTAG仿真器只是电平转换,将来的USB仿真器支持加密和BSL

网友D:
将来的USB仿真器支持加密,将来是多久?年月日?THKS!

网友E:
那现在的东东还不能出去啊

网友F:
引用:
将来的USB仿真器支持加密,将来是多久?年月日?THKS!
这个已经在调试中了,请不要急,出来的时间不会太长,因为还牵涉到一些BUG的修正,所以肯定是要等一段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