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单片机1.2伏还是低电平吗??

楼主:
我现在测试低电平LED亮;
发现1。2V 时LED还是亮的
当我把测试脚接3。6V电源时
LED 就灭了

是不是1。2V还是低电平啊

还有就是

我要检测的引脚平时是悬空,有外部动作时是低电平,那么该怎么做

网友:
你所测试的脚方向设置了吗?

网友:
设置为输入该引脚的DIR=0;

网友:
应该设置成输出

网友:
引用:

应该设置成输出
还是不行哦
我测的P1_3引脚的电平状态:

举个例吧:

手动开关一端接地,另一端接检测引脚P1-3
开关一接通马上断开
循环检测引脚P1-3低电平LED亮

开关一接通马上断开时LED 是亮的 其电压为1。2左右

网友:
是否I/O状态设置不正确???

网友:
引用:

还是不行哦
我测的P1_3引脚的电平状态:---------这时候P1_3为输入。

举个例吧:

手动开关一端接地,另一端接检测引脚P1-3
开关一接通马上断开
循环检测引脚P1-3低电平LED亮------你的话很难理解!!你的LED是怎么接的??(一种接法是串联限流电阻后接高电位;另一种接法是串联限流电阻后接低电位)

开关一接通马上断开时LED 是亮的 其电压为1。2左右
------要想驱动LED,P1_3应为输出状态。

网友:
设置成输入,端口加上拉电阻,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:

设置成输入,端口加上拉电阻,试试吧
MSP430输入是高阻态的,设置成输入是不行的吧

网友:
不能用输入方式做灯的实验?

网友:
输入低电平应该<0.6Vcc,输入高电平应该>0.8Vcc,其它电平为不确定状态。
你的“开关”到底是什么?不象是一个简单的按钮。如果接的是电子开关,需要考虑到430输入脚的输入阻抗。

网友:
哈哈

430测试一个引脚的还是一个迷??

检测悬空是高还是低电平???

P1_2 ------- LED
P1_3-------- / --------地
(普通开关)
检测低是LED 亮
P1DIR3=0;
for(;;)
{
if(P1IN3==0) LED 亮;
}

断开普通开关后LED 亮
P1_3=1.2v

网友:
P1.3接上拉电阻,悬空的输入电压无定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