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IAR里的C能定义位变量吗?

楼主(2005-05-04):
【求助】IAR里的C能定义位变量吗?

网友A:
定义一个变量,取它的BIT来用也是可以的,其实就像标志位一样来用就行了

网友B:
当然可以,如:BIT0---0x0001

网友C(2005-06-09):
这样也不会节省RAM空间

网友D:
用位变粮时,处理速度比较慢。

网友E:
430里用位变量特别难受,不如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