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AT24C256的操作问题

楼主:
我用AT24C256存储数据遇到以下问题,请DX们指教
1:按固定顺序依次存储数据,读出数据时,读出数据顺序与写入时顺序不同;
2:在地址(101~9999)内写数据时,会对地址(0~99)内的数据产生影响,给我的感觉是写入了地址(0~99)单元内。undefined

网友:
如果是采用连续写方式,每次写64字节,则这个64字节必须为下面的地址,比如0-63 ,64 -127 ,……

如果你想用连续写方式,写入1-64 ,会把其它的覆盖的。
连续读,方式,好像不受地址限制

网友:
引用:

如果是采用连续写方式,每次写64字节,则这个64字节必须为下面的地址,比如0-63 ,64 -127 ,……

如果你想用连续写方式,写入1-64 ,会把其它的覆盖的。
连续读,方式,好像不受地址限制
谢谢楼上的,我的写操作用的是字节写入而非页写入,是不是不应该存在这个情况?
我发现一个新问题,我把系统串口屏蔽掉的话,AT24C256读写数据正常,反之则错误,郁闷ing
请大侠们指教。

网友:
开启系统串口的时候,会不会对256 的IO 口有影响? 比如在发送地址的时候,地址数据变了?

网友:
你可以试试在读写EEPROM的时候关掉串口,看看还会不会出错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方法是:把靠近串口的IIC的数据线和时钟线远离串口,数据读写正确,地址单元匹配。
疑 惑:只能判断是串口对IIC的数据有影响,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,希望DX们讨论。

网友:
你iic 没有上拉电阻的吧

网友:
有上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