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谁有430驱动DAC7611的程序?

楼主:
谁有430驱动12位DA芯片DAC7611的程序?

网友:
这个不复杂的啊,找7611PDF 看看

网友:
我找到了。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函数名称:void DAC_conver(void)
*函数说明:DAC7611转换程序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AC_conver(unsigned int DA_VAL)
{
unsigned char i;
P4OUT|=CLK; //CLK=1
P2OUT|=LD; //LD=1
_NOP();
delay(20);
P4OUT&=~CS1; // /CS=0
_NOP();
delay(20);
//P4OUT|=SDI; //SDI=1

for(i=0;i<12;i++)
{

if((DA_VAL&0X800)==0x800){P4OUT|=SDI;}//SDI=1
else {P4OUT&=~SDI;} //SDI=0
_NOP();

P4OUT&=~CLK; //CLK=0
_NOP();
_NOP();
delay(15);
P4OUT|=CLK; //clk=1
_NOP();
delay(15);
DA_VAL=DA_VAL<<1;
}

P4OUT|=CS1; //CS1=1
delay(20);
P2OUT&=~LD; //LD=0
_NOP();

P4OUT&=~SDI; //SDI=0
P4OUT&=~CLK; //CLK=0
}

网友:
我自己写的,可用的,IO脚你自己更改一下即可。

网友:
你的这个程序我用有问题。传进来的data(0~4096)控制的SDI没问题,可是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来。我怀疑是CLK、CS、LD的时序或延时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自己用5M 晶体,4分频。
其中的delay 程序:
delay(unsigned int i)
{
for(;i>0;i--);
}
我这里可用的

网友:
时序不会错,看看延时

网友:
我加了 // 的语句是不用的

网友:
我把CS定义弄反了。现在没事了。

不过DA出现很奇怪的现象:送数0~2048,输出电压正常,很准确。2049~4095输出电压的线性斜率会减小,4095时对应只有3.8v左右的输出。

??????

网友:
DAC7611的电源电压够高吗?

网友:
现在的问题和DA后的XTR116转电流芯片有关。系统供电是它提供的。系统功耗要控制在3mA。

负载250欧,我把供电提高到了24V,现在DA输出基本正常。不过高端还是有些误差。4095data in时,Vout大概是4.091v

网友:
我以前用 BBXTR116UA 产生4-20mA电流 ,采用5V供电也可以。
高端有一点漂移,应该算正常的吧。

网友:
你从DA7611出来给XTR116的Iin间的限流电阻选的多大的?

我现在问题就是线性化的问题。7611输出0v~4.095v理论上应该对应XTR116的4~20mA。

可是现在低端0v out时对应大概2.7mA,4.095v时大概21mA。

很怪的现象。和电路和整体功耗有关,目前正在找根儿呢 :)

网友:
我调7611怎么没有调出来呀?求帮助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