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什么硬件方法来判断MSP430芯片是否工作正常

楼主:
有没有什么硬件方法来判断MSP430芯片是否工作正常?例如,观察某几个引脚的波形?

网友:
用那个小灯闪的例子程序应该可以判断是否正常工作

网友:
引用:

有没有什么硬件方法来判断MSP430芯片是否工作正常?例如,观察某几个引脚的波形?
从P1.4(SMCLK),看时钟波形输出

网友:
那个小灯闪的例子程序在哪里?

网友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MSP-FET430P140 Demo - Software Toggle P1.0
//
// Description; Toggle P1.0 by xor'ing P0.1 inside of a software loop.
// ACLK= n/a, MCLK= SMCLK= default DCO ~ 800k
//
// MSP430F149
// -----------------
// /|\| XIN|-
// | | |
// --|RST XOUT|-
// | |
// | P1.0|-->LED
//
// M. Buccini
// Texas Instruments, Inc
// August 2003
//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1.26B
// December 2003
// Updated fo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: 2.21B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P1DIR |= 0x01; // Set P1.0 to output direction

for (;;)
{
unsigned int i;

P1OUT ^= 0x01; // Toggle P1.0 using exclusive-OR

i = 50000; // Delay
do (i--);
while (i != 0);
}
}

网友:
# include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int i;
const unsigned int Delay=60000;
WDTCTL=WDTPW+WDTHOLD;
P1DIR |=BIT0;
while(1)
{
for (i=0;i<Delay;i++);
P1OUT^=BIT0;
}

}

这个绝对正确。我刚刚用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