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忙看看程序,进不了中断

楼主: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int j;
WDTCTL=WDTPW+WDTHOLD;
LCD_Init();
P1DIR |=BIT0+BIT4;
P1SEL |=BIT2;
flag=0;
TACTL=TASSEL0+TACLR+TAIE+MC0;
CCTL1=CM0+SCS+CAP+CCIE;
CCR1=32768;
_EINT();
while(1)
{
for(j=0;j<50000;j++);

P1OUT^=BIT4;
}

#pragma vector=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A1(void)
{
switch(TAIV)
{
case 2:
if(flag==1)
{
counter++;
LCD_Display(counter);
break;
}
else
{
LCD_Display(counter1);
Delay_ms(1000);
flag=1;
break;
}
case 10:

LCD_Display(counter2);
Delay_ms(1000);
break;

default:
break;
}
总是进不去case 10那段的程序,书上不是说计数到ccr1时就将中断标志位TAIFG置位吗,此时应该可以进这个中断吧?不是用的仿真

请大虾指点

网友:
好象TAIFG不是CCR1的吧,TAIFG是TAR益出吧!

网友:
TAIV=2,是捕获单元2,p1.2捕获到上升沿信号
TAIV=10,是定时器溢出:0----->CCR0,增计数模式

网友:
要是不设置CCR0
采用连续增计数模式
0------>0xFFFF也是可以的!

网友:
是用哪个定时器都可以使用CCR0,CCR1,CCR2吗

网友:
TAIE是溢出中断啊!!!不用加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