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sp430F123做红外编码遇到的问题?

楼主:
由Msp430F123的time_A产生38KHz的载波,和串口数据通过或非门后驱动红外发射管,
另一端通过一体化接受管hs0038接受,不知道这样行不行?现在想用3V的电源供电,但一般红外发射管都是用的5V电源,不知道有那种红外发射装置用3v供电,而且发射距离不低于3.5M,且功耗较低。不知道有做过的没,给推荐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我做过这样的项目,串口数据可以通过门控驱动红外发射管。负逻辑使用或非门,正逻辑使用与非门做门控。
38KHz载波建议使用PWM输出产生,这样不需要进行中断管理。
单个红外发射管的使用只考虑工作电流,工作电压不一定要5V,可以通过选择限流电阻使管子进入特性参数工作区域。
一体化接受管应该使用3V工作电压的型号,HS0038是5V的。如HS0038B3V、TSOP1838SS3V是3~6V参数如下:
电压:3~6V;工作电流:1.4mA,距离35m频率:38KHz;接收角:±45°波长:940nm。

网友:
一体化接受管应该使用3V工作电压的型号,HS0038是5V的。
为什么一体化接受管要用3v工作电压的型号呢?(我的接受部分用的是一体化接收管和51单片机)
用5V的不行么?

网友:
呵呵,我是说在430侧采用红外双向通讯(半双工)使用红外接收时,系统电源都统一使用3V的情况下,使用一体化接收器件,也应该使用3V器件。当然在51侧使用HS0038,本身电源是5V系统,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哦,明白了,谢谢指点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电路图和相应的程序,参考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