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关于149的地址数据复用总线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149的片子,想用它读取时钟日历芯片DS12C887里面的时间信息。DS12C887的通讯方式是AD0~AD7的地址数据复用线,据我所知,149的片子没有这种地址数据线,得用虚拟的方式,我想用P4口接AD0~AD7(当然要经过电源转换),用P5口的0、1、2来控制地址锁存和读写。想问问各位高手,我该如何发送数据和读取相应时间信息?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好的建议或者有用的程序段,先谢谢了!(我是个新手,目前只会汇编,C暂时还看不太懂,~汗!)

网友:
430的IO口的每一位都可以单独设置成输入或输出,可以作数据地址复用接口。430的IO口额定电压为1.8伏到3.6伏,而且没有内部上下拉电阻。
汇编的问题可以帮你。

网友:
我想知道如果我这么做是不是正确的。
比如我要读取DS12C887中01h地址的内容
mov.b #0ffh,P4DIR ;设置P4口为输出
mov.b #03h,P5DIR
bic.b #03h,P5OUT ;P5.0 1 2 分别对应地址锁存、读、写
bis.b #04h,P5OUT ;写有效
mov.b #01h,P4OUT ;送地址到线上
bis.b #01h,P5OUT ;地址锁存有效
nop
nop
bic.b #01h,P5OUT
bic.b #04h,P5OUT
bis.b #02h,P5OUT ;读有效
mov.b #00h,P4DIR ;设置P4为输入
。。。。。。
这样从P4口上读出的数是不是就是01h里的值呢?
问题比较白痴,希望你不要见笑

网友:
bic.b #03h,P5OUT ;P5.0 1 2 分别对应地址锁存、读、写
P5OUT bit2方向?

网友:
哦,错了,应该是
mov.b #07h,P5DIR
bic.b #07h,P5OUT
地址锁存、读、写都是高电平有效.

网友:
DS12C887的接口有MOT 和INTEL两种工作方式,你用的哪种?

网友:
我用的是INTEL工作方式,有时序图,我想知道数据是怎么样通过I/O口送过去、读出来的]
是不是通过mov.b #0ffh,P4DIR
mov.b #01h,P4OUT
就把01h放到总线上了?
通过 mov.b #00h,P4DIR
mov.b P4IN,&buff
是不是就读出总线上的数据了?
再次麻烦mmtcyq!感谢ing!

网友:
是的这个意思。
不过你上面示出的语句语法有问题,比如mov.b #0ffh,P4DIR,应改成mov.b #0ffh,&P4DIR

网友:
引用:

是的这个意思。
不过你上面示出的语句语法有问题,比如mov.b #0ffh,P4DIR,应改成mov.b #0ffh,&P4DIR

谢谢! 我的程序里头都没加&,用的也挺好的,不知道会不会有副作用?

网友:
怎会相同?
比如,只要P4IN的8位中有一位不为零, bit.b #002h,P4IN 就会清除状态寄存器的Z位,而 bit.b #002h,&P4IN 却不一定清除状态寄存器的Z位

网友:
怎会相同?
比如,只要P4IN的8位中有一位不为零, bit.b #002h,P4IN 就会清除状态寄存器的Z位,而 bit.b #002h,&P4IN 就会设置状态寄存器的Z位

bit.b #002h,&P4DIR 是绝对地址方式寻址
bit.b #002h,P4DIR 是PC+偏移量方式寻址

网友:
引用:

谢谢! 我的程序里头都没加&,用的也挺好的,不知道会不会有副作用?
效果是一样的,但绝对寻址模式(即加&的)主要用在定位于绝对的。固定地址的外围模块的访问,保证软件的透明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