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阻容降压

楼主:
想请教一下各位,阻容降压的电路和参数怎么选啊?谢谢

网友:
阻容降压,干什么用?

网友:
交流降压啊,成本计较低啊!

网友:
学到东西了啊

网友:
这种方法成本是低,但只适合电源要求不太严格的场合。

网友:
使用阻容降压要慎重!!
1、安全性。电路板带高压,调试、维修等要特别小心!一不小心,轻者烧整个电路板,重者危及人生安全。
2、在430上使用如果工作电流变化大(如使用低功耗)电压波动极大,即便采用稳压器件,对输入则元件的耐压要求很高,使用220V.AC电源,通常选用≥400V耐压元件,未必能有较好的降成本效果。
3、这种方法,只适合实验室应急使用(通常都要加隔离变压器)。作为一个正式商业产品,这种电源设计,很难通过国家安全认证。
我个人认为,仅仅为降低正本,得不偿失。

网友:
计算出容抗。再得出电流。电流需要小的时候无所谓。大的时候注意空载时的电流器件能承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