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帮忙选个MOS管做开关管

楼主(2005-06-23):
【求助】请帮忙选个MOS管做开关管
要求条件是:通过电压为5V电流最大值是2A,有着方面得经验得DX帮忙啊!!!!
先谢谢了啊!!!!
把你们经常用的型号告诉我好吗???
开关
型号
最大值

网友A:
4953有没有单个直插的啊!!!!有的话把型号告诉我好吗?

网友B:
你可以试试IRF9530/IRF530,是TO-220封装有,功率上是足够你用的了.

网友C:
开启电压多少?IRF540如何?

网友D:
对跨导有没有要求?

网友E:
谢谢,我试试啊!!!我用430控制9013通过9013控制开关管的!!!
有什么好的方法高速我啊

网友F:
IRF540,要注意栅极的电容大小

网友G:
引用:
IRF540,要注意栅极的电容大小
DX你好像做过啊!!!能不能给个电路,我是用430F149控制,通过什么电路控制IRF540的关断啊!!!IRF540是作为4V电源的开关,电流波动很大,0~2A,请帮帮忙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