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30动态分配空间的问题

楼主:
#include <stdio.h>

main()
{
int *Memory;
Memory=(int *)malloc(100*sizeof(int));
..........

在编译是通过的。但连接是出现以下问题

Error[e16]: Segment DATA16_Z (size: 0x7d0 align: 0x1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6db more bytes needed. The pro××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
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"-Z(DATA)DATA16_I,DATA16_Z,DATA16_N,HEAP+_HEAP_SIZE=0200-0300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××aila××e
memory ranges were "CODE:20C-300"

请教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今天lierda 是不是不上班??

网友:
RAM空间不够

网友:
需要先在HEAP中分配一个空间,430里面默认的空间是2000,所以如果你不修改参数的话,你的RAM空间就没有啦!

网友:
我改小分配的大小也不行哦
分派是从0200吧?
那到底又怎么分啊
是不是这样分:
-Z(DATA)DATA16_I,DATA16_Z,DATA16_N=0200-027FF
HEAP+_HEAP_SIZE=0280-0300
-Z(DATA)CSTACK+_STACK_SIZE#

程序是: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msp430x12x.h>
char *pt;
main()
{
pt=(char *) malloc(5*sizeof(char));
}

编译通过
但连接时出现:

Error[e16]: Segment DATA16_Z (size: 0x7d2 align: 0x1)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. At least 0x6d3 more bytes needed. The pro××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

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"-Z(DATA)DATA16_I,DATA16_Z,DATA16_N=0200-0300",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××aila××e memory ranges were
"CODE:202-300"

网友:
要在HEAP.C里面修改!那本430的C语言的书中(关于库函数)好像有的!